一块阿苏死B85M-V5 PLUS 上电就烧上管曲折维修

楼主(2021-07-14):
换了上下管 ,不上CPU只要一通电就烧这个上管,  关联电路有个门驱动IC NCP81166 没有这个料件更换,也不清楚是否这个门驱动ic引起的

附上点位图

网友A:
上下管 全拆下来量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下管 全拆下来量一下

你意思4相的 上下全拆下来测吗?

网友:
驱动管一起换

网友:
看你这板子都是灰尘还有受潮痕迹,肯定是cpu供电短路了。上下管全拆下来测一下。

网友:
拆了上管二级体值正常的话,先别安这个上管了试试,就相当于这路供电不要了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PWM电阻变大了

网友:
烧上管多次的话,把驱动ic也换了,修一片显卡时就一直坏管,最后把芯片也换了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PWM电阻变大了

这路驱动管直连 pwm芯片的PWM4脚

网友:
一直烧上管的话连驱动ic也得换,得坚持周围有没有短路再装上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必须要换烧的一组加驱动芯片  最保险是全换

网友:
驱动肯定要换的

网友:
换驱动芯片和对应的上下对管解决问题,全部管子都换,感觉没有这个必要。

网友:
上管跟驱动芯片换就行,只换一样都不行,首先得保证旁边2.2欧姆没有烧掉

网友:
应该81166的问题

网友:
兄弟们回答正确:的确要上下管一起换。

网友:
打值看看,还有哪里短路了,不行就把管子都拆下来。

网友:
订了驱动管,和上下管一起换了后不短路了,但是风扇转下停, 不出CPU供电, cpu供电ASP1252的P_VCORE_SHDN#_10没有电压,相连的三极管SQ20受控于H_THERMTRIP#_R信号, 干脆把SQ20 拆了,P_VCORE_SHDN#电压出来了,触发不断电了,EN已经有1.04了,但还是不出核心, 还有什么条件

网友:
经过几天的折磨维修, 已经修复,感谢大家

网友:
上面写错了,继续先查下一步,P_VCORE_VROK_10,没电压, 查资料VROK受控于 P_VRMPWRGD 信号  这个写反了,
CPU供电正常后。1.7V后,发出VCORE_VROK_10信号 经过三级管转换成 VRMPWRGD 给桥,桥才发出总复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