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七彩虹1060显卡,求此芯片输出电压

楼主(2021-07-14):
大家好,这片显卡核心,显存,5V供电都正常,测量到EM5841B这颗芯片输出的电压为1v,怀疑是不是这部分坏了?查不到此芯片数据手册,不知输出电压是固定还是可调整的,但感觉1060显卡这边应该是1.8V吧,请教各位师傅电压和芯片资料。谢谢

EMB5841B

EMB5841B

显卡背面

显卡背面

网友:
借楼同问,谢谢朋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输出本来就是1V左右

谢谢师傅,现在上显卡开机,主板灯板卡vga灯上。不亮机,键盘大小写也不能切换

网友A:
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输出本来就是1V左右

网友:
这个芯片就是1728q

网友:
跑跑显存吧少年

网友:
1.8伏在风扇供电边上,电压都对干核心吧,骚年

网友:
1v这个电压是时序里最后才出的,1.8V在这个电压之前

网友:
最近修显卡的活儿不错啊  能要的上钱

网友:
真面也不给看,谁知道是什么

网友(2021-08-25):
此芯片的 正常输出就是1V

网友B:
不显示 如果电压都正常 那就泡测试软件啊!看看认不认核心!如果认核心就跑一下软件、不认那就查核心、我手里有个显卡不出你这个1V 我换了5841b 还是不行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显示 如果电压都正常 那就泡测试软件啊!看看认不认核心!如果认核心就跑一下软件、不认那就查核心、我手 ...

我的这块卡是电压都正常,示波器也看过了。插PCIE上机主机不亮机,不能键盘大小写切换键,核心加焊也没用。暂时没空折腾他,怀疑是核心问题了。如果不死机我还能跑个MATS

网友C(2021-09-30):
和我的一样软件跑不动

网友:
应该是 丝印 3A CK RT8Z071A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和我的一样软件跑不动

我这片是开机卡住,偶尔能开机但不显示,感觉要么是核心虚焊,要么核心坏了。丢在一边了。

网友D:
写错了,你看下是不是RT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写错了,你看下是不是RT

谢谢回复,我这颗是EM5841B,芯片买来核对过了,更换后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应该是1V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