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机械革命s1 pro -02 原厂bios首发

楼主(2021-07-14):
机械革命s1 pro

网友A:
我试过了,本来是开机出现LOGO掉电重启,刷了之后电流到0.04不动了。刷了几个都一样,刷回原机的,就和原来的故障现象一样了。我估计这机器要改原机的才行。

网友B(2021-08-16):
引用 网友A:
我试过了,本来是开机出现LOGO掉电重启,刷了之后电流到0.04不动了。刷了几个都一样,刷回原机的,就和原来 ...

老哥修好了吗  我也有台logo之后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修好了吗  我也有台logo之后掉电的

没有,客户着急,最后拿走了,我让改的ME,也不行。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加电0.6左右,掉电重启
准备刷bios的,拆了键盘居然好了,
主板键盘接口旁边有一个开机按钮

网友(2022-04-14):
我的也是掉电重启屏幕不显示 拔掉键盘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