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锐7000插M.2固态不显示

楼主(2021-07-14):
小新锐7000  开机不显示   大小写切换灯能亮   机器应该开了   起初判断屏幕的问题    换屏幕测试了发现没用,  那就拆机    拆机的时候碰到 M.2固态发烫,   拆了开机发现屏幕亮了  那就换固态试  但是换新固态上去试 屏幕还是不显示 而且发烫  接口附件量了了下也没量到短路   没思路了。 M.2接口不插可以显示进PE

网友:
估计还是供电了

网友:
或许是M2座子有问题吧,硬盘一插就出问题。楼主可以代换个试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那个不是硬盘的接口啊! 注意分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