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显卡就不能触发,这显卡是哪里有问题了?

楼主(2021-07-14):
主板插显卡就不能触发,这显卡是哪里有问题了?  主板是好的,插其他显卡正常。

故障显卡12V,3V,3VDUAL都没有对地短路。。对地值也正常。

还有哪里需要查的??望高手指点

网友A:
可以肯定的是显卡肯定有短路,引起的上电保护,显卡供电还有5V,最好找图纸把显卡接口的供电全查一边。

网友B:
应该是上管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肯定的是显卡肯定有短路,引起的上电保护,显卡供电还有5V,最好找图纸把显卡接口的供电全查一边。

额。。。显卡没有5V供电吧? 显卡上的5V不都是12V转来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上管短路了

上管直接连接12V的,上管短路的话,金手指应该也可以测的出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管直接连接12V的,上管短路的话,金手指应该也可以测的出吧?

12V有2路输入,一路是插槽提供,一路是电源提供。只要有一路短路都会保护。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了  开机应该风扇瞬间会转一下的

网友:
这问题有点像是显示接口那边短路引起的,我修过一片750ti的VGA接口短路,更换VGA接口正常了

网友:
显卡短路 ?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,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