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什么芯片??

楼主(2021-07-14):
这个是什么芯片??昂达GT730上面的,丝印是4840N PE17,百度也没有,IC库也没有,是什么来着?

网友A:
先自行百度,再问吧,少年。©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Industries, LLC, 2009September, 2009 − Rev. 11Publication Order Number:NTMD4840N/D NTMD4840NPower MOSFET30 V, 7.5 A, Dual N−Channel, SOIC−8Features•Low RDS(on) to Minimize Conduction Losses•Low Capacitance to Minimize Driver Losses•Optimized Gate Charge to Minimize Switching Losses•Dual SOIC−8 Surface Mount Package Saves Board Space•This is a Pb−Free Dev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自行百度,再问吧,少年。©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Industries, LLC, 2009September, 2009 &#872 ...

百度就是没有啊,有的是同名的4840N的马达

网友:
丝印4840N,实际型号是NTMD4840N,电源MOS管。

网友:
有事找马云,马云不是万能的,但是没有马云是万万不能的

网友:
4840N就是型号呀

网友:
双通道mos管。  就是两个mos集成成一个芯片。看图片应该是2,4两个是g级。   5,6和7.8  可能是d级(12v或5v)或者s GND
1,3有一个是两个mos的d,s(输出电压)

网友:
说错了。图片中78好像是连电感(12v的上管d级)。。5,6好像也是连电感的(上管s级和下管d级)
1,3有一个是接地的

网友:
mos管吧这个

网友:
百度不是万能的,可以考虑专门的资料网站啊,我找到了4个同型号的都是N mos

网友:
这货应该是电源mos管子吧

网友:
这不是么

网友:
8120在边上,这个应该是个场管啦,是不是复合管就要看引脚了

网友:
电源的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