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zhan99 G1 刷bios失败

楼主(2021-07-14):
不知什么原因,启动过程中bios升级,不小心挂了。查询hp官网资料,做了usb镜像盘更新,结果也卡死,本子变砖,开启电源后一直黑屏。今天线刷了hp官方的bios镜像,加载镜像时显示文件超过芯片容量,镜像文件大小约为32MB,芯片存储为8Mb,刷完后涛声依旧,感觉是镜像找得不太对,请大神帮忙指导,谢谢。
1、芯片型号w25Q80DVNIG

2编程器XTW2

网友:
自己胡乱刷写的典型。。。。如果没备份的话  麻烦  完犊子啦。。。损坏bios修复还是比较麻烦的

网友:
个人用户建议找专业维修点检修吧

网友:
换个25q80.芯片刷吧

网友:
专业的事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做吧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BIOS芯片是1MB的,你刷错啦

网友:
谢谢大家,自己线刷和通过hp的软件刷的结果是一样的,我去找人看看

网友:
我昨天备份了一个这个型号的bios

网友:
我备份出来的是16m的

网友:
找个修这种板子的  备份刷进去

网友:
比我还新手,这芯片一看就不是BIOS芯片。

网友:
实测25 的用夹子有的时候 刷完报错  建议拆下来用专业点的编程器刷 排除下

网友:
LV13级玩不转个BIOS,老哥你这是闹哪样?

网友:
级别是亮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