耕升GTX660进系统掉电求助 UP1633P+UP1951P 不装驱动不掉电

楼主(2021-07-14):
         修不明白了,不装驱动不掉电,装上驱动之后进桌面几秒掉电,核心供电消失。其它供电正常。现存供电是 拆了UP6210EN脚的小管才会有。现在没有按时序来。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。掉电之后核心电压消失。重启无效必须断掉电脑电源,重新开机才能再次亮机。

网友:
up1633p跟好卡兑换过。证明不是UP1633P的问题

网友:
本人比较笨,有时候问的问题可能让大师笑话,但是我 保证我问问题都是认真的。也 希望在论坛认识 一些修显卡 的 朋友。

网友A:
先确定是ic自身保护 还是核心保护引起的掉电 核心几率小 多ic 检测过功耗导致的 查各项检测回路是否有掉件 变值 ic功耗设定线路 以及查这个ic的pdf看看是否外接温度检测 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是ic自身保护 还是核心保护引起的掉电 核心几率小 多ic 检测过功耗导致的 查各项检测回路是否有掉件 变值 ic功耗设定线路 以及查这个ic的pdf看看是否外接温度检测 阻值是否正常

找不到up1633p的pdf

网友:
加焊核心试一下

网友:
核心已经换过了。原来同故障怀疑核心,就 跟 别 的 卡互换了核心,结果不是 核心问题

网友:
核心供电有短路 缺相

网友:
洗板水洗洗会有奇迹

网友B:
修过一样的。核心供电问题,示波器看开启信号应该有惊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一样的。核心供电问题,示波器看开启信号应该有惊喜,

师傅你说的开启是 UP1633的14 脚么

网友:
电容全部换掉试试,

网友(2021-09-20):
这种问题,恐怕得配合图纸和示波器。新手一般难搞。老手也都要研究挺久。

网友(2021-11-08):
把BIOS芯片换了!记得刷写BIOS文件进去!不能用原来的文件、原来的文件也是损坏的!!!

网友:
有个卡也是这个问题,但是奇怪的是热机后完全没问题,怎么烤机都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