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-q17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07-14):
门店接手一台前几天换过电池的机器,电池还是本尊自己换的,客户拿来说是不充电了,拿过来后直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0.009A,按开关无电流跳变,这不是不充电纯粹连触发都不触发了,拆机打各电感二极体值都正常,上电量待机(3.3 5 1.0都有),老老实实的量各大待机条件  ec条件正常,再量到EC要发出DSW-PWROK和RSMRST#的时候,发现都是0伏,EC支桥没几个元件   都没有问题   那就是EC坏了   直接订EC 此EC不带程序   隔天到了换上 上电  三次电流跳变后亮机   装机完事,刚开始还试了刷了BIOS,淘宝买来的原厂的什么主板id  序列号都没  白花了八块钱

网友(2021-08-21):
在另一个帖子看到,这个ec不带程序,而且这个电脑要识别到充电器才能触发,用可调电源不触发,也许EC被误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