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7970

楼主(2021-07-14):
大佬们,关于这个大核心,毕竟温度开到多少比较合适。

网友A:
这种显卡,不是自己的,不建议去加焊,我手上赔本最多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卡,现在看到这个卡,都不去加焊了。
焊之前,花屏和死机的一定要和客户报风险,要不然不亮了,有时候会赔钱的。你的BGA 应该和我的是一个品牌。

网友:
一般上我用
上230
下200

网友:
拆这个大核心,我是上230,下290,效时的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种显卡,不是自己的,不建议去加焊,我手上赔本最多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卡,现在看到这个卡,都不去加焊了。
焊之前,花屏和死机的一定要和客户报风险,要不然不亮了,有时候会赔钱的。你的BGA 应该和我的是一个品牌。

雷科的我跟客户沟通过了他同意我才干的!

网友B:
各位老哥 有这张卡的图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各位老哥 有这张卡的图纸吗?

休这卡要看图纸吗?

网友:
没拆过的话,雷科上面要275度,五档持续40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