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GA550电源修复

楼主(2021-07-14):
开盖大电容鼓包,这是谁干的!!!把电容都弄怀孕了!!!拆下测量只有200uf,在线测量初级高压猫斯管有一个DS击穿了,完是装好上电灯泡测试大法发现灯泡不亮,测量了一下保险丝,熔断了,哎呀!!!我这个脑子!!!忘了从电线端测量进线,果断换好保险丝,上电灯泡法不短路了,去除灯泡市电接入测量待机电压都正常了,上测试仪,屏幕亮了,所有电压测试都正常了,手术很成功!!!可以再战5年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容拆了吸锡枪清理焊盘吗

不用吸锡枪都可以拆下来,然后上个新的上去锡都省了

网友A:
大电容拆了吸锡枪清理焊盘吗

网友:
MOS管用的何型号?

网友:
原18n50换成28S50了,一样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