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10(板号LV6)主板进水维修

楼主(2021-07-14):
i5七代单U的板,进水已发霉,如图

洗板水清理过后观察有电阻腐蚀阻值变大线路断线的地方,不过都不是关键电路,与触发上电亮机无关,不过都做处理了不多说。
清理完毕插电,待机电流0.182,不是有芯片发热就是有除SUS电压外的电压出来了。

更奇怪的是,略等十秒钟的样子,这个电流会掉下来,掉到0.023,此时按开关能触发上电到0.5几安,感觉要亮的样子又掉电,掉电后再按开关不触发了。
不管这些,一步一步来,先解决待机大的问题。既然都有上电的现象,芯片短路发热的情况基本排除,手轻触待机芯片,EC,网卡,也确实如此。测了下主板上该有的电压是,+3VS5,+5VS5,+1.0V_DEEP_SUS,+1.8V_DEEP_SUS,由EC通电或按开关后发出的S5_ON直接或间接控制,这几个电压分别在几个大电感和一个小芯片上可以测到。再测其他大电感都没出电压,那么很可能是3V,5V二级转换电压出来了。果然测PU15的时候,发现+3V_S2和+5V_S2已出,这两电压是由MAINON控制的,明显不对,连控制内存的SUSON电压都没出来,MAINON肯定不该出来。

我用万用表去测MAINON,看看究意是MAINON出来了还是PU15有问题。当我用表笔触碰到PU15的MAINON脚时,这时电流立刻掉会到0.023A。那说明MAINON这个信号电流太弱,应该是EC这边不知道什么原因溢出这个信号。那我怎么看EC这边的工作情况呢?索情把PU15摘掉,待机变为0.023A,这时怎么按开关一点电流变化没有了。查了该查的条件,AVCC,ECRST,ACIN,LID,pwrsw,都正常,按开关,RSMRST#和DNBSWON#一直是低电平。一般这种情况我是怀疑桥那边的问题,桥把这两个信号拉低了。这次不同,观察发现EC背面正是进水的地方,不得不怀疑EC挂了。看图EC有SPI和BIOS相通,通电瞬间打波竟然无波,我的经验是,不管EC是否自带程序,只要挂有BIOS,通电瞬间必然去读数据的。这基本是EC挂的证据了。

测量了BIOS芯片的SPI脚和EC间没有断线后,让老板订芯片吧,IT8886HE,卖家说带程序的,好吧,我也不晓得究竟带不带程序,就订一剪板吧。

EC到,换好鸟,PU15也补上。插电,电流一直跑到0.5几A的样子,中间有跳变,感觉要亮机的样子,M的掉电了,再触发也开不起来。
沉思了下,掉电嘛,先按最简单的想,拔掉开关排线,插电。电流一路小跑不再掉电,应该是亮了,接屏是亮了。
再看我清洁过的开关排线,因为早先就有掉电情况,排插是有进水情况,清洁过了,PWRSW电压和阻值都正常,哪想还是有问题,处理过程就不多说了。

再确认一下,上好纽扣电池让板子不自动上电,通电瞬间EC确实读了BIOS数据的
来张亮机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