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S 9360 换电池后可以充电使用,无外接电源不能冷启动

楼主(2021-07-15):
求助,XPS 9360换了新电池,开机后电池可以正常识别充电使用,一旦关机就必须重新插拔电池,或者接入电源才可以冷启动
请教是电池的问题吗?

网友:
好像发到 笔记本维修 板块更合适,要不请版主给移动一下

网友A:
是不是更换的不是原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更换的不是原型号

第三方的电池,号称的P/N是和原厂相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