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60大短路求助

楼主(2021-07-15):
联想E460大短路,检测发现内存1.35VP短路,断开监测点B+不短路了,待机3V 5V恢复,继续检测发现VCC_SA阻值只有0.5,触发掉电,能否判断CPU挂了。

CPU是I7 6498,这玩意要是挂了估计客户不会修了,

网友A:
换个CPU试一下不行吗

网友:
你烧他一下看看

网友:
cpu 挂了吧

网友B:
量短路还有没有阻值,没阻值完全短路,找电容,有阻值找上管,一般都烧u

网友:
烧鸡大发去哪里了              怎么学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短路还有没有阻值,没阻值完全短路,找电容,有阻值找上管,一般都烧u

VCC_SA没阻值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CPU试一下不行吗

想换,没备件,小地方,不敢备

网友:
cpu上管换了试试呢

网友:
是不是CPU短路,断开CPU所有供电不就知道了。拆不了就划断板子线路呗!

网友:
烧鸡大法   我觉得可以知道什么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