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昭阳E42-80开机风扇狂转

楼主(2021-07-15):
一台昭阳E42-80只要一插电源风扇就开始狂转,看电流在0.12就不动了,测量电压只有5V出来了,其他的电压都没出来,断电测量发现内存边上的一个电感短路,断开电感,发现是后级短路,所以在后级焊接了一根线进行烧电路测试,通过图纸看出这是一个3v供电,所以烧电路是加3v以内的电压,我加到了2v,通过烧电路发现是cpu的一个模块发烫,就是红框里的模块,应该是南桥的位置,所以判定为cpu损坏,因为CPU是板载的,考虑到成本问题,所以直接换主板,CPU短路造成风扇狂转好像是这款本的一个通病。

网友:
一般这种都直接量USB数据 基本上都对地了

网友:
LV6 好象有很多种U  我手上有个就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