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4LY内屏不显示,外接正常

楼主(2021-07-15):
华硕K84LY,版号K43LY 2.0外接正常,内屏不显,简单测量发现Q4603屏幕供电不正常,为了节约时间,懒得找原因,直接一坨锡短接问题解决

网友:
要看是暗屏,还是完全不显,完全不显一般都显卡,要么屏,最好先换屏试一下,可别干过显卡之后才发现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电阻 问题

网友(2024-10-07):
K43LY  点位

K43L_1.0.fz

K43L_2.0.fz

K43L_3.1.fz

K43L_4.1.f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