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R720

楼主(2021-07-15):
联想拯救者R720 接表大短,或者不通电,拆机直接看看显卡反面显存边上两个电容短路,直接取了,保护隔离管量下坏了就换,没坏建议换了,要不可能返修,今天一天遇到两台捡钱的,图中位置直接换掉就行!

网友A:
大短路的P管基本都有损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短路的P管基本都有损坏了

早上遇到两台,一模一样故障,估计通病了

网友:
运气好,捡钱活儿

网友:
遇到过,但是管子没换,目前没返修

网友B:
越来越喜欢拯救者系列了  短路的居多

网友C:
手上一台 一样的  这机子通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越来越喜欢拯救者系列了  短路的居多

送钱的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上一台 一样的  这机子通病吧

估计通病,我遇到两天一模一样

网友:
碰到过几台。。。。

网友:
烧机大法走天下

网友:
越来越喜欢拯救者系列了  短路的居多  对得起这个名字

网友:
今年七月份我还没有修到过类似故障的机器啊

网友D(2021-08-20):
我也碰到一样的,现象是不通电没待机,放电后,电流会闪一下0.27掉到00.这样,估计也是有短路,拆开量公点短了,不过不是楼主的那里,我通过观察,发现PJ301附近一颗电容有裂痕。拆了后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碰到一样的,现象是不通电没待机,放电后,电流会闪一下0.27掉到00.这样,估计也是有短路,拆开量公点 ...

嗯,这种问题捡钱

网友(2023-10-12):
记下来明天看看我的,请问保护隔离管怎么判断烧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