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A55H M2 V17A主板维修

楼主(2021-07-15):
上周客户送来一台七彩虹(凄惨红)C.A55H M2 V17A主板,故障描述为按下开机键没反应,找其他同行修过说是主板坏了让来找我?WAT...我才开店半年就这么有名气了?!!!

检测发现3.3V待机电压有,但是短接无法触发!示波器查看SPI也不跑码,于是拆下芯片刷BIOS后故障依旧!于是怀疑南桥没有工作。难道又是桥坏了?只能放弃治疗?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仔细检查外围元件后发现南桥旁边有一个UP0109的电源芯片短路,而且上面还烧了一个洞!

经过检测,发现输入5V有,但是输出端几乎为0!显然...南桥没有供电,所以无法工作!可我翻了一下库存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...无奈只能给客户换一块以前修好的旧板,淘宝买来配件再继续维修

配件到货后,换掉故障芯片南桥供电电压出来了,短接3.3V轻松点亮!可是...屏幕为什么没反应?示波器查看SPI波形为有规律,一模一样的一段一段的数据方波,这种波形显然是在找不到片内地址而不断在寻址!测量时钟脚也是一长串方波没变化...初步判断可能是BIOS芯片工作不稳定或者损坏,于是决定更换BIOS芯片后重新烧写程序再试!

更换完BIOS芯片,程序刷完程序后,跑码恢复正常,屏幕轻松点亮!插入老毛桃U盘后直接进入PE桌面,维修到此结束!

顺便送上凄惨红官网下载的该主板BIOS程序文件,见附件

C.A55H M2 V17A.rar

网友:
见得多的是BIOS程序坏了要刷BIOS,但是连BIOS芯片都坏了就少见了

网友:
看帖子长见识,学习了。

网友:
你的工具很靓哦。。

网友:
所以要检查仔细

网友:
工具高大上,技术高大上

网友:
故障点的照片拍的不好,设备照片一大堆

网友:
我遇见过一次联想B250的主板,BIOS芯片坏引起死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