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150-win 不开机

楼主(2021-07-15):
主板接电源后,按开机键没反应,发现一块区域发烫,测量GH15B 低压差线性稳压,发现输入端5V左右,但是输出端只有0.3v,是不是更换这个器件就可以了?

网友A:
你都不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就换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都不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就换吗

我小白一个,是不是测一下这个稳压器有没有短路?

网友:
先拆了这个器件,然后测量输出端的焊盘是否短路,如果没有短路估计更换这个器件就OK了,如果短路你还要找到短路的地方看情况处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小白一个,是不是测一下这个稳压器有没有短路?

5V转3V特机的话,你拆了管子,在板子上打一下3V输出端的阻值正不正常,

网友:
这个东西坏的话,你的南桥也有点危险

网友:
要查一下输出端是否有短路,当然直接取掉就可以测了哪端短路了

网友:
3.3v被拉低,南桥危险了,看你运气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后面短路

网友:
查一下有无短路啊!然后在查是本体坏了,还是后面的元器件导致拉低啊

网友:
估计是没得救了

网友:
学习中,努力中

网友:
5V转3V特机的话,你拆了管子,在板子上打一下3V输出端的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这玩意烫手  挂桥概率极高的

网友:
这个地方电压不正常的话,说明南桥百分百短路了。碰到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。建议你直接测桥供电,如果高了直接就别修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PCH挂的多。

网友:
每天坚持学习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