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 a1278闪屏求助

楼主(2021-07-15):
一会闪一下,一会整个屏幕闪动,一会一边闪,不知是板子问题还是屏幕问题
闪屏

网友:
屏坏了吧

网友:
偶尔又正常显示,奇怪的现象,如果屏坏了,会不会整个都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基本就是屏

网友:
你这个基本就是屏幕

网友:
屏幕问题吧,先把屏线重插一下,这款屏线短,容易扯到

网友:
这个屏难拆哦 我拆坏过

网友:
这种屏坏,与屏线无关吧,在显示器与别的笔记本上,遇到的类似症状,都是屏坏了

网友:
屏坏了 考虑换屏吧

网友:
可以发张屏回来试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大,这种屏不值钱,换个试试,

网友:
到时候搞个屏幕测试下,如果好了,我发论坛出来

网友:
是的了 基本是屏问题 反复翻盖试一下 会不会有变化 屏线也有可能

网友:
就是屏坏了 换个屏立刻修复 我也遇见过

网友:
先测试屏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