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580 供电问题。

楼主(2021-07-17):
这个RX 580 上次有发贴,就是重植核心的那一片。我也以为核心坏了,和客户说了,核心有问题,客户说把显卡给我做料板了,但我觉得显卡还能抢救,于是上网求助,听取网友们的意见后,我知道我的判断失误了。在此我对所有给我提出正确建议的网友,表示感谢,也对一些网友表示歉意,因为我自己过于自信,差点误伤别人的好意。本来是D 通道问题,让我误以是A 通道问题。于是又把D 通道两个显存换了,但发现D1 显存掉点严重。只能在显微镜下补点。然后可以正常亮机了。
但一进系统,跑3D 程序就会炸第二组核心供电上管,我换了两次管子。于是又在我这里放了半个月。这几天总算有时间了,买了个新的电源芯片焊上去。结果发现核心供电都没有了
只能把旧的芯片重新焊回去。我看下原来的芯片的上有个蓝色的点,所以我怀疑这个电源芯片有程序。

焊上原来的电源芯片,我又把8510 也换了,自举升压的电容和电阻也换了。上下管子全部换了,然后通电,发现确实不炸管,但准备跑3D ,就直接死机了。用手摸了一下电路板,发现这一组供电旁边好烫(上管是原型号代换的,下管没有一样的型号,也可能是下管型号不一样导致的)。没办法,直接拆了这一组。然后再测试,然后告诉客户,显卡修好,但供电缺了一组。我也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正常上管G 极波形和有问题这组上管的G 级波形。因为有问题这组上下管都是拆了的,所以这个波形应该也算正常,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,这一组供电有问题。

显卡测试结果如图

现在显卡应该已经到了客户手上。但愿D1 不要空焊。BIOS 程序,这个显卡是盈通580 4G 。

网友:
真的是曲折的维修经理,吸取了

网友:
艰难的维修,这种显卡最难修了,搞几次不行,心态就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