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X2070 花屏

楼主(2021-07-15):
故障:  进系统烤机 花屏

拆拆拆……
此卡拆时  比较麻烦 ,  注意 -    螺丝较多、 需使用三种螺丝刀

拆开发现 、 此卡显存为8 开头 (8开头显存不稳定,工厂用料缺陷导致花屏)  需换掉全部显存 可解决此故障 !

显存更换完毕、 解决此故障 -      成功修复 !

网友:
这是首发的那批缺陷版D6吧

网友:
这个维修成本也忒高了,我可学不来。

网友:
1颗显存120  8颗 成本有点高

网友:
成本有些高啊,垃圾镁光。先出问题的总是他。

网友:
楼主分享一下镁光显存参数,及生产批号,那批次不合格的

网友A:
净搞这些没用的,花屏就直接扔了

网友A:
不可能全部都换了吧,我擦,这成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全部都换了吧,我擦,这成本

必须全换、

网友:
楼主,请问装上的显存锡球是无铅还是有铅的。

网友:
据说显存炒的价格高,8颗成本小一千。

网友:
小毛病大成本呀,镁光颗粒哪个批次差呀。

网友:
我有一张3070花屏,重植了显存后更糟了,看来技术不行啊

网友B:
现在显存不用那么贵了吧

网友C:
遇到一个做的显卡不管用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一个做的显卡不管用就放弃了

给我我来帮你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净搞这些没用的,花屏就直接扔了

你是我大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显存不用那么贵了吧

显存降价了

网友:
显存降价了,可劲造

网友(2021-09-17):
镁光显存就是全换也是不稳定的,也会经常返修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