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7-SP5D1 开机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21-07-15):
战神Z7-SP5D1 开机进系统掉电 板号P655RP60-D02A 拆机量没有显卡供电 PU8和pu9的en都没有 强拉出FBVDD和NVVDD但没有NVVDDS 开机进系统没掉电了但蓝屏 刷过BIOS  DGPU_PWR_EN 有3.3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求大湿指点或求改集显秘籍

战神Z7 P655RP6.pdf

网友A:
蓝屏代码显示啥?              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试试
如果还会蓝屏那就是CPU或者南桥拜拜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蓝屏代码显示啥?              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试试
如果还会蓝屏那就是CPU或者南桥拜拜了

DGPU_PWR_EN 有3.3 桥发出这个信号是不是证明桥是好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GPU_PWR_EN 有3.3 桥发出这个信号是不是证明桥是好的呢

未必 你先禁用CPU集成显卡试试

网友:
先禁独显试试,或者独显别打驱动

网友:
你是不是在海口修的这个机器

网友:
这个机器找不到显卡

网友C:
这台机器不认显卡进系统掉电 我秒杀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台机器不认显卡进系统掉电 我秒杀了

高手 你是怎么修好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高手 你是怎么修好的?

你是在海口市给客户修了这台电脑吗、我看了这台机器你刷了BIOS、还有显卡供电附近的PJ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是在海口市给客户修了这台电脑吗、我看了这台机器你刷了BIOS、还有显卡供电附近的PJ5

高手 有这么巧的事情发生么?好神奇 对 我刷了BIOS 还给显卡供电强拉EN 高手是哪里的?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手 有这么巧的事情发生么?好神奇 对 我刷了BIOS 还给显卡供电强拉EN 高手是哪里的?后来你是怎么解决 ...

不是说在海口吗?

网友:
大湿 愿意分享维修经验吗?

网友:
你是在人家店帮人家干活的还是自己开店干的呀

网友:
童鞋们,大家对楼上的怎么看呢?欢迎大家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