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30U SR30W 是否通用

楼主(2021-07-15):
七代桥分两种 SR30W 和 SR30U 在D751P 上测试 感觉是通用的, 但是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,无CPU供电...原桥SR30U 用SR30W代换 电流一样。 所以请有经验的人来确定一下,是否同用。

网友A:
已在D751P 上测试 通用 没有发现问题。其他型号主板不能够保证。请自行斟酌之后代换测试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在D751P 上测试 通用 没有发现问题。其他型号主板不能够保证。请自行斟酌之后代换测试!!!!

亮机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用30W的替代30U的话,有一个M2插槽会没有NVME功能,因为只有30U才有那么多的PCIE通道支持。除了这个nvme硬盘无法识别问题,其他基本都O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亮机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用30W的替代30U的话,有一个M2插槽会没有NVME功能,因为只有30U才有那么多的PCIE ...

受教了,但是我问的时候可是没人给解答的,只能自己去尝试代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