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E403NA 通病 不开机

楼主(2021-07-1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天接华硕E403NA,接电流表无待机,开机也无应该。拆板电流表,电流瞬间上来 准备亮机又掉电了,量3V 5V也没有待机,刷了2个BIOS 故障一样,接电流表瞬间有待机上去到0.23A 左右又掉电了。难道是待机芯片坏了? 把待机芯片加焊了还是一样,后面裸板不连开机键小板 待机终于有了,仔细检查发现连开机小板开关管U5603 三极坏,拆掉成功 亮机。顺便上传BIOS

网友:
待机开关吗?

网友:
很多机器有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配个图就更好了。哈哈。

网友:
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拍个图就太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