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红米XMA1901-YO 19723-1 bios 买的

楼主(2021-07-15):
红米XMA1901-YO 19723-1

网友A:
解决横杠问题了吗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横杠问题了吗????

什么横杠,没检测到硬盘或系统坏了吧

网友(2021-10-16):
我刷了也是横杆·进去BIOS也不行

网友(2022-05-01):
我也刚遇到左边出现亮机进度条就变成一个横条,就没有下文

网友:
换了新屏也一样

网友(2023-04-21):
不显示的 键盘灯有反应

网友(2024-11-19):
正好修到一台 ,谢谢分享!

网友(2025-08-18):
在此地址处校验发生错误: 0x0047C002, 芯片信息: 0x4E, 缓冲区: 0x4C
你们刷进去遇到过这个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