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87-UD3H 点不亮

楼主(2021-07-15):
听客户说这个主板刚开始U烧了,强行上电导致,现在能触发,风扇转,内存,CPU电压有。不知道查那了?

网友:
故障是啥?

网友A:
待机电压量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压量下看看

ME电压吗?

网友B:
风扇转,点不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风扇转,点不亮。

诊断卡有吗?插上诊断卡看下代码!或者测试下复位出来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诊断卡有吗?插上诊断卡看下代码!或者测试下复位出来没有

没复位。。。

网友:
查下CPU供电PG是否产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