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pro5 上电掉电

楼主(2021-07-15):
型号: 1796 surface pro5 故障现象:裸板上电到四五百毫安掉电,掉电瞬间VCC-CORE有1V左右。
换过CPU供电芯片,刷过BIOS,重植过CPU,故障现象没变。
此故障也不用多描述了,懂的人自然懂!没有谁的经验不是汗水换来的,都来之不易,所以贵人不能贱用,高价求助此故障!

网友A:
bios芯片拆 掉看看是不是卡其0.4电流 不掉电

网友B:
刚修了一个pro5,不过是亮logo掉电的,你这个亮logo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修了一个pro5,不过是亮logo掉电的,你这个亮logo吗?

surface pro 只要有3v出来就会亮LOG的,相当于液晶屏自带的开机画面。我这台当然有田字LOG

网友:
遇到过 没修好 ,不能沉,坐等大神

网友(2021-08-15):
引用 网友A:
bios芯片拆 掉看看是不是卡其0.4电流 不掉电

pro5 不充电 换过电池和充电芯片,还不充电 ,能指点一下吗?谢谢!

网友C:
i5的吧  没风扇   cpu坏了  量下svid

网友(2021-09-19):
引用 网友C:
i5的吧  没风扇   cpu坏了  量下svid

这是pro5通病吗,这个问题好像很多啊

网友(2021-10-26):
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,亮LOGO 掉电,目前还在研究,

网友(2021-11-26):
都重植CPU了,为何不换U试试呢,这种很大可能是U坏了。

网友:
兄台有买这个图纸不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cpu

网友:
说了个寂寞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和楼主 一样的问题,求解

网友(2022-09-27):
问问黄鑫船老师。我之前修的是进水的 清理后也跟你这样
是咨询了下黄鑫船老师后才处理好的 我记得是缺个电压引起的

网友(2025-06-01):
问题描述太过于简单,多测量些数据供大家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