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11 pro 重启

楼主(2021-07-15):
维修接到一台重启的iphone11 pro,查看崩溃日志代码发现是missing sensor mic2,拆机后发现上家已经更换过开机排线。查看图纸发现只有 i2c1_ap 这一路总线连接到mic2,主板上测量对应的时钟和数据总线阻值正常,示波器看了下一开始数据线上没波形,后来又换了条自己的开机排线再测发现时钟都没波形了。。。。但是测阻值依然正常,主板也没分过层,这种情况会是cpu虚焊马?

网友:
重新值锡看看吧

网友:
测量一下I2C的脚在排线上有没有电阻,很多排线组装的送话器没有带I2C的,导致重启,通常我们换了排线都会把旧的MIC换到新的排线上。

网友:
很好的,学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