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2 RX 1000W简单维修

楼主(2021-07-15):
上电测试没有待机电压,从模组线端口散热窗口看到芯片裂开了,怪不得没有待机电压,拆下TNY280芯片,然后测量取样电阻,结果阻值为0,更换TNY280和取样电阻后上电测试各输出12V,5V,3.3V都正常,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大电容这么大,松下电容,电容非常给力,输出电压波形稳定,这个电源做工真不错,散热片都可以拆下来

网友A:
这个电阻本身就是0.几欧吧?这个电阻只能是开路吧?

网友B:
二次电源都好难修得好,难上加难

网友:
二次电源心中就怕,所以修好的没有几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次电源都好难修得好,难上加难

没有修过的,自然用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本身就是0.几欧吧?这个电阻只能是开路吧?

2.2欧,这种电阻是非标的,电阻没有一点阻值了,算是保护芯片不着火,这个电阻有点功劳噢

网友:
关键是能找出坏的元器件,理论和实践都不错,敬茶!

网友:
有有个海盗船电源能帮我看看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