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81M-S1 3.3对地短路

楼主(2021-07-16):
自己二奶机,平时也就给小孩看看动画片,那天手欠加了个内存清了下灰,拿取了下主板电池,然后直接不上电,现在肯定3.3短路pci b10有3.4电压,现在无头绪,请大神支招

网友A:
VCC3.3短咱!不是5VSB短路,看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CC3.3短咱!不是5VSB短路,看图纸

作为新手现在没有头绪

网友:
烧机,烧机,烧机

网友:
烧机大法好

网友:
最笨的办法,跟着图纸每个3.3V的去向。查一下内存供电场管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CC3.3短咱!不是5VSB短路,看图纸

现在查到南桥,发现南桥上电容短路,头疼

网友B:
这个阻值是正常的,没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阻值是正常的,没短

刚开始是断线了,这个主板的通病,线现在接好后风扇一直转不亮机

,就是拿这个主板来练手的

网友:
烧机看那有病,直接

网友:
你b10不是有3.3电压吗?按着时序往下查

网友:
橙线低阻值应该算正常。你不先排除下是不是短路保护还是不上电?

网友:
usb数据线短路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