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tz77a刷nvme用了两个月后突然不能启动

楼主(2021-07-16):
用了两个月都正常,突然有一天发现机械盘不见了,不是卸载那种哪哪都找不到,重启后M2盘启动不了直接从机械盘启动的系统,又是一顿折腾还是无果。
当初因为空间不足用的是NvmExpressDxe_Small_Compressed.ffs这个模块,现在打算用其他的模块试过用UBU升级BIOS还是空间不足。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空间不足吗?

网友A:
如果换个8M的芯片有没有用?

网友:
换更大的BIOS芯片试一试
多出来的空间要填充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建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换个8M的芯片有没有用?

我给你秒搞这种问题,简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我给你秒搞这种问题,简单

只管改 不管教  需要就联系 一刷就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只管改 不管教  需要就联系 一刷就好

一刷就好是指啥?怎么联系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刷就好是指啥?怎么联系你

看签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图片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