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77P D3通电开机秒断再次无法开机故障解决

楼主(2021-07-16):
某宝帮朋友买了一块技嘉Z77P -D3,用了1年多突然出现无法开机,现象如下:放电后按开机风扇转1秒就断电,再按无反应。
经网上查询基本确定为IO 芯片IT 8728F引脚 +12V或+5V检测电压异常引起的主板断电保护。位置和电路图如下:

知道了可能的问题就好办多了。文档上已经说明:+12V和+5V经分压电阻后都降为2.0V后送至IO检测脚,电压范围好像为2.0-2.9v,上机前测量主板其他供电处都没有短路,短接电源绿线强行开机,测得+5V经过R34后电压为2.03V,正常;+12V经过R25后电压为0.97V,偏低;
因为手头没有更换的电阻,拆了R25并从R34后用细线短接,再次开机故障依旧,测得R34后电压降为0.97V,难道是还有别的问题?发现后还有一个电容C5和一个下拉电阻R27,难道是这2个引起电压偏低?干脆直接拆了C5和R27,再次开机问题解决。

788.7 KB, 阅读权限: 14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捡钱的活,爽歪歪

网友:
现在这种平台不多了。这个板子有点坑,CPU电压无法调节。好的板子100多大洋

网友(2021-08-19):
分析有条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 了学习了  学习了

互相学习。现在才入门

网友:
谢谢。大家互相学习,交流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