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K650D 显卡感叹号,独显已刷好.

楼主(2021-07-16):
维修一台二修K650D-i5-D3  ,板号故障为不开机,拆机发现进水断线,接好后开机正常.但是独显无法打驱动,代码43.驱动精灵也找不到独显.刷了论坛几个BIOS还是不行.TB买了测试OK .独显型号950M 亲测好用有图 附件内有两个BIOS 2M&4M.

BIOS HASEEK650D W650SC-1 独显测试OK.rar

bios

网友:
那到底是刷BIOS 好的 还是 接了这条线好的呢?

网友:
还是技术 高   耐心   向学习的对像

网友:
我之前有个hp暗影精灵,显卡也是43,换过显卡刷过bios没有好,后来是显存居然坏了

网友:
我手里也个暗影精灵认不到独显了

网友:
多久没有修到过BIOS问题。待机 3 5V的这些供电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