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510-151KL 主板序列号怎么刷

楼主(2021-07-16):
海鲜市场淘了一台联想天逸510-151KL 配置g3900 4 1t GT730 2g  机器收到后开机两声报警,提示无主板序列号和型号,机箱上有标签,上面有序列号,严重怀疑这是一台官翻机,售后换了新主板,没给刷号,求大佬指点

网友:
继续找售后服务

网友A:
找联想售后服务站刷

网友B:
继续找联想售后服务

网友C:
联想服务之最,板子都是刚生产的,摇号!

网友D:
联想的主板有那么麻烦吗?

网友E:
送佛不送到西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(2021-09-10):
9.10 我成功了
u盘制作dos启动
Amidedos /SP 在此输入Lenovo
Amidedos /SV 在此输入联想机型 :tianyi510-15ikl
Amidedos /SS 在此输入出厂编号SN :机箱上的出厂编号
操作完毕
重启后,嘀嘀声和错误提示都没有了

网友: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联想售后服务站刷
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找联想售后服务
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服务之最,板子都是刚生产的,摇号!
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联想的主板有那么麻烦吗?
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送佛不送到西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自己刷好了

网友:
给我5s掌声好不好,再也不用听那个讨厌的滴滴自检不过的声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