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60电流1.2不亮 CPU上管烧/显卡花屏维修

楼主(2021-07-16):
今天一上午就修这台机器,搞的头都大了,问题太多了
主板板号:09939-1,机器型号V360

i5一代
内存4+4=8G内存
480金士顿固态
独立显卡
大早上上班客户提来说在家放了很久,最近孩子需要电脑的资料,说买过一台太贵资料也拿不出来!又不想花那些钱,就拿这老机器来修
拿到手上先插电测试电流有跑马到1.2几的电流?一开始以为内存,拔插还是不行,更换一条全新三代条子都不行
直接拆开再说,

拆开发现CPU上管铁皮管子黑了【心里想着CPU不会烧了吧?】。烧黑了捡钱啊,先更换再说,换完后有亮了说明CPU保住了,客户在旁边看,看到亮机叫我装起来,我说等会进系统看看

结果进系统时候掉电重启,那问题就在CPU背后的大电容了,直接拆了换4个电容上去,可以进系统,结果花屏
,跟客户说需要换显卡才行,不换显卡没用,如果风枪吹下虽然可以用一会时间之后又会这样,你我都很麻烦【老板店铺声誉会受损】
之后客户说换吧!叫老板泡茶跟客户外面坐,我转头直接从料板拆一个换上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此处分割线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换完显卡进系统打上驱动显示305M显卡
此机已修复,客户已拿走没来及拷机

总结:各种各样机子问题虽然客户知道不能开机,但是修起来真的很麻烦,里面说不定还有很多各种各样问题出来

网友A:
最后想问句  收了多少钱

网友B:
这种管子己经是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想问句  收了多少钱

我哪知道多少钱,我只是个打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管子己经是通病了

B460  470  480 特别是460容易烧CPU

网友:
你错了  460  不爱烧cpu   470  cpu10个烧9个

网友:
上管烧坏 CPU 保不住了

网友:
这种是通病的问题,哈哈

网友:
这个主板现在也不值钱了

网友C:
这个应该用集显也没有问题吧。305显卡怕是三系列最差的卡了

网友:
又是铁壳管,通病。哈哈哈

网友:
这种是通病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用集显也没有问题吧。305显卡怕是三系列最差的卡了

客户需要 又肯花钱 我们尊从客户的选择

网友:
上班也挺好,单纯,只管技术,不用管价格,只要事做好就行

网友D:
这个显卡换其它型号的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显卡换其它型号的行吗

当然不行

网友:
这个老通病了老机器了板子也没几个钱

网友:
这乌龟铁壳跟电容短路一样样的,都是捡钱的

网友:
这乌龟铁壳换了一段时间 还是会坏

网友:
尤其v470   还烧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