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谁有12.0.35.1427 ME开机慢想改个bios?

楼主(2021-07-16):
谁有12.0.35.1427纯净 ME开机慢想改个bios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这个可以不

网友:
大佬CNP-L版本的有没有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

网友A:
这个你试试可能不是纯净的ME实在不行找个bios刷吧

网友:
https://www.win-raid.com/t596f39 ... p-System-Tools.html
外网地址里面全都是 不过要*词语被过滤*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你试试可能不是纯净的ME实在不行找个bios刷吧

谢谢,已经改好了

网友B(2021-09-21):
请问这几个ME 有什么不一样吗  正在试第三个改  Y70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这几个ME 有什么不一样吗  正在试第三个改  Y7000

COR一个是企业级 一个CON是消费级  还有就是标准电压和低电压的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OR一个是企业级 一个CON是消费级  还有就是标准电压和低电压的区别

Con是低电压咯?

网友C:
不一定,上面不是有三个ME嘛,你看后缀有con-H的就是标准,LP的就是低电压,主要看你你原BIOS的信息是什么版本的,才能对应找了改我的原BIOS上面的SKU :consumer LP我只能找对应的ME
修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一定,上面不是有三个ME嘛,你看后缀有con-H的就是标准,LP的就是低电压,主要看你你原BIOS的信息是什么版本的,才能对应找了改我的原BIOS上面的SKU :consumer LP我只能找对应的ME
修改

在uefi tool
上面貌似只有版本号  没有看见后缀

网友(2023-06-03):
谢谢你提供的ME。修好了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