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07-16):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

  【故障机型】:小米8青春版

  【故障现象】:

  顾客描述手机进水不能拍照,照相机打不开,自己买了个摄像头换上不管用。

故障图

【故障分析】:

  进水机首先腐蚀供电,但是一般照相供电出问题都是打开相机闪退,打开黑屏的多为i2c总线或者mipi成像总线出问题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前后都打不开,一开始还是怀疑前后置的共享供电被腐蚀。首先观察主板,两个进水标都红了。

进水标变红

进水标变红

  后置座子非常干净,前置座子也干净。

前后置座子图

  观察整个主板没有明显腐蚀,前置右下方两个五脚管有轻微腐蚀痕迹。

五脚管轻微腐蚀

  拆掉第一个五脚管。

拆掉第一个五脚管

  底脚并不严重,清洗装回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

  第二个五脚管也不严重,清洗装回,开机测试故障依旧。于是打算从图纸上看看前后置有哪些共享供电,结果一看前后一共7个五脚供电管,这些管子腐蚀了都会引起照相故障。

第二个五脚管清洗装回

  然而仔细观察下没在屏蔽罩里面的管子都非常干净,在密封屏蔽罩里的估计也不会腐蚀,那就测座子阻值,先在鑫智造点位图中每个脚点点看都是干嘛的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2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3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4

  结果点到一个脚下面注释赫然写着“I2C”三个大字,心中一道道闪电瞬间穿过,控制总线会导至多个地方同时工作异常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5

  这一路总线的上拉电阻另一头是1.8V,被很多地方共享,箭头指的这些地方都要看看是否腐蚀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6

  最后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腐蚀,藏在角落。

发现腐蚀

发现腐蚀

  几个上拉电阻被电解质包裹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7

  清洗过后基本已经毁容了,拆掉四个电阻,只有一个是底脚完好的,其他都烧没了,焊盘索性完好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8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9

  四个电阻均为2.2k,苹果6废板拆三个过来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0

  装好,开机后置能照相,广角也正常,但是无法切换前置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1

  回到刚才前置两个管子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2

  发现没装好,加焊用镊子按压让他四脚都接触到焊盘,开机测试故障依旧。再看另一个五脚管也是一个脚没接触到焊盘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3

  加焊之,镊子按压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4

【维修结果】:

  开机测试,一切正常,到此,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修复。

小米8青春版手机进水不能拍照故障维修 图15

本案例由(鑫智造会员)提供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网友:
分析非常到位!!,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