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 RX580 8G 大地之神 不显示

楼主(2021-07-16):
故障: 不显示  二修卡

维修思路 :  上机测试    跑码  发现卡B2  、    之后用测试软件扫描……    显存A组 报错, 接下来测试显存周边的测试点发现…… 一个点无穷大、  还有一个 阻值只有十多欧、  正当然不正常了……

拆拆拆  …     怀疑上家维修时 把显存吹坏了、 拆掉 量显存点的阻值、 一个恢复正常、 另一个还是无穷大、 此时发现核心被上一家也动过。        只能拆掉 核心 重新植球试试 、核心装好, 再一次测量、  阻值全部正常、 接下来装一个好的显存 ……   上机测试 !

显示正常!     测试接口时 却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 (只有一个DVI口可以使用、  其他  全部不操作    )    难道是 核心安装时虚焊了?   也不应该呀! 以我多年BGA经验,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呀 !
就算是 也不应该只有一个口可以显示呀。
只能怀疑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了,  网上买了个Bios刷, 测试……  所有接口正常使用 !

  满血复活 !

网友A:
楼主这样修可以收多少RBM一片,楼主的钢网不好在,在哪儿买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样修可以收多少RBM一片,楼主的钢网不好在,在哪儿买的啊

定做的

网友:
可以告知二可以定做吗?

网友(2021-08-21):
BIOS能不能分享下

网友:
和你一样的显卡  别客户升级BIOS  不亮了

网友:
BUCUO .学习了,这才叫专业啊

网友(2021-09-30):
给BIOS  给咱分享一下呀

网友(2021-12-05):
能发个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