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屏幕故障]
苹果6S不显示,一个小电容引起

楼主(2021-07-16):
今天接一同行送修的6S,开机不显充电正常,这应该是正负5.7V出问题了,拆机测显示座41脚对地为0,随手一抅C4203,测还短,直接烧机,C4200直接冒烟,FL4200也烧断,去掉C4200,在FL4200上面焊一条线,装屏测试成功点亮。

网友:
很好的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随手一勾用的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