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什么管子。DELL G3 无图纸!

楼主(2021-07-16):
那位大神知道具体型号!图纸没有用 611p 图纸。用的 AON6992. 我用这个芯片代用后。出现 NVLDDMKM.SYS  蓝屏
不知道是不代用的问题。

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芯片。

网友:
图纸不对。不能通用。

网友A:
自己看。。。。发帖数这么多应该是老司机才对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看。。。。发帖数这么多应该是老司机才对啊?

我已经用AON6992 代用了。能显示了。不过报显卡错误。
在排除别的问题。

就是不太清楚这个管子的数据,怕有遗漏。所以发帖问问。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已经用AON6992 代用了。能显示了。不过报显卡错误。
在排除别的问题。

就是不太清楚这个管子的数据,怕有遗漏。所以发帖问问。哈哈。

不是mos问题

网友B:
原机 上管击穿。 显卡不保了?

网友C:
双MOS我都是代换的,后面的问题不是管子问题吧

网友:
双mos管,可以找个类似的代换,不一定得型号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双MOS我都是代换的,后面的问题不是管子问题吧

我也只是想确定一下。是不是管子功率问题。看样子是显卡不保。

网友:
现在新点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复合管

网友:
看图是一样的,找其它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机 上管击穿。 显卡不保了?

高压进屋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还多 板子都用 这个   坏了   难找

网友:
显卡坏的少,cpu管子一坏,基本上都是挂的了

网友:
百分百CPU挂了

网友:
也许某宝上搜一下有的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只要出供电正常了应该就不是代换的事

网友:
我这个应该差不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