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 GTX1050Ti 大将 检测不到辅助电源

楼主(2021-07-16):
#显卡维修#    未能检测辅助电源、  求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A:
买图纸,要么跑线。

网友:
图1左下角6P供电那咋了~?

网友B:
一般是查6pin那条没有直接接地的针脚,一般可以跑到三极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查6pin那条没有直接接地的针脚,一般可以跑到三极管

已经修复、 三极管附近的一个电阻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经修复、 三极管附近的一个电阻不良

厉害厉害

网友:
从进口往里查

网友D:
是不是哪里的电阻坏掉了,导致开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图纸,要么跑线。

修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哪里的电阻坏掉了,导致开路

是的   已解决  谢谢

网友:
已经修复、 三极管附近的一个电阻不良

网友:
只要显示这个的都是查屁股线尾插12那个

网友:
不错,技术刚刚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