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V星笔记本接口屏线更换后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1-07-16):
客户送来一台V星笔记本,说是屏线接口座子烧了,只能接外显,本身屏幕不显示,有空了想修好直接用本身屏幕。接机后因为客户说能外显就不在打什么各二极体值了,直接找到屏线插座  看烧的三个脚位38、39 、40 正好是公共点,拆了四十针排线座子后,下边板层也烧个洞,用小刀刮开后,第一层是公共点,下面两层就是地了,万能表打值正常了,没有多刮就直接用绿油绝缘了,正好排线座子跟前有个PL11电感,打值0.000,短路,拆除电感打值是前端短路,前端相连的就是一个5V转3.3V的转换芯片,  前端短,那只能是pu10芯片问题了,测量后,芯片二脚供电值正常,三脚和五脚都是对地为零,肯定是芯片坏了,订芯片吧,本来还想着直接拉其他的3.3伏给供电的,后来一想这个是有时序的,芯片本身有供电,还要八脚的开启才会有输出,这个3.3V是直接供给屏线插座的第33到36脚供电的,还是按原设计装上芯片完美。芯片,排线、座子换上后,还得给38,39,40脚飞线供电,看图正好有个电容C406在主板的背面,用一根粗点的黑色带皮线从C406的不接地一端焊上,从一个小孔飞到插座的38-40脚上,装机点亮收工

网友:
来跟大神们学习!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装起来了  忘了拍图了

网友:
只要不是待机的3v 都行。只是这个做了一个5V转3.3v 其它很多都是直接 3V进3V出

网友:
这是纯手工活

网友:
来跟大神们学习

网友:
这是高手   没搞过这样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