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

楼主(2021-07-16):
本人书读得少,V9505是5v,换图纸应该是多少?
实际测量两个电阻都是2k,电阻可以在线测量吗?

网友:
心算大概1:6 偷懒计算器算

网友:
这个公式不对吧,rb都没有接地

网友:
2.37*(2.37+12.7)X5

网友:
俺也读书少不知道对不对呢

网友:
?你这算出来电压多高了还x5?

网友:
两个都是两k的话是一半2.5,按图上看也就4v多没什么意义啊。(U总/R1+R2)*R2

网友:
大部分不能在线测,吴总

网友:
计算出来电压在4.1几伏

网友:
根据你给的图纸,按软件计算电压大概4.2V。另外电阻在线测量是不准的,在线测量时候会比原阻值大、有时候会小,可根据经验判断电阻的好坏!如果电阻阻值本身就很小的那种,就要拆下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