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85M-D2V REV2.0不触发

楼主(2021-07-16):
同行送修一片技嘉GA-B85M-D2V REV2.0主板,问题也没有说,丢下就走人了。通电测试,短接开关针不触发。

表笔侍侯,测了一下待机3vdual 5vdual io的114脚-rsmrst电压均正常,io的105脚-pson无电压,正常情况下,在没有按下开机按键时,-pson应该为+5V高电平,
因为它是和绿色线直连的。现在没有电压,明显不正常。万用表打到欧母档,测量105脚和ATX电源插座(绿色线)之间电阻无穷大。看来中间断线了。跑线路跑到电池座与内存插座中间发现有大约1mm的霉点,把这里刮干净,铜线连接起来。再测105脚电压5V正常。短接开关针触发亮机。

网友:
楼主好法眼,不用放大镜也能找到

网友:
观察力好

网友:
瞅起来比较费眼睛

网友:
这个就要细心了,要不看不到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。这么小的点都找到了

网友:
这个好幸运啊,但是也是有经验的结果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通病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关键是眼神好。

网友:
厉害,这都看得见

网友:
这款应该是通病,

网友(2021-09-06):
我的出发后断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