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8 按电源键不亮屏故障求助

楼主(2021-07-17):
手机:小米8
故障现象:按电源键不亮屏,长按可以强制重启,短按两次可以亮屏跳至NFC刷公交卡界面,指纹可以解锁亮屏。出现这个问题时,系统显示手电筒是点亮状态,而且关不掉,同时相机无法使用,不报错,就是摄像头本身应该显示的地方是全黑的。关机或者重启之后能解决问题,过一段时间还出。
过年左右出的这个问题,开始时候一周左右一次,现在一两天就出一次。线刷过系统,没作用。应该不是系统或者电源按键问题。请大神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先刷机排除软故障先。这种现象一般是软件引起的。先软后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机排除软故障先。这种现象一般是软件引起的。先软后硬

感谢回复,已经做过线刷了,没作用。

网友(2021-09-03):
换开机排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