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熊猫屏花屏

楼主(2021-07-17):
2020年4月份左右的一批山寨现代显示器,采用的24无边框熊猫屏,使用了一年左右全部出现花屏现象,有没有大佬维修到过?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维修没工具,,修不了

网友A:
这显示器可以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显示器可以换了

作为一个做维修的,即使换也得知道原因

网友B:
适配器换过吗    电压和电流一样大小的试试看    不行换一个驱动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适配器换过吗    电压和电流一样大小的试试看    不行换一个驱动板

和驱动板无关,这个是熊猫屏的通病,就是故障点找不出来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也出现这种情况,来学习

网友:
可以修屏  这个快成通病了 可以修好,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维修没工具,,修不了。屏坏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现代E223H 花屏闪 换个驱动板 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