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显卡小板通病免拆整机修复办法

楼主(2021-07-17):
加一个电容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已经测试过

  只是我加了两个

网友:
如果是 实质性问题 是要返修的

网友A:
这个机器现在已经很难修到了。还有几个备件没有用完呢。哈哈

网友B:
通病虽然有电容 但是我遇到的是这个板子上的显卡供电芯片坏 16个脚的 RT8208坏

网友:
华硕华擎CAP格式bios文件去头的两种简单方法

网友C:
一直都是这样搞,不过你这焊工也太不美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直都是这样搞,不过你这焊工也太不美观了

网友:
这机器好老了,楼主这搞一下能收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病虽然有电容 但是我遇到的是这个板子上的显卡供电芯片坏 16个脚的 RT8208坏

很少遇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现在已经很难修到了。还有几个备件没有用完呢。哈哈

确实很难 看到都不想拆

网友D:
楼主修的什么问题死机掉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的什么问题死机掉电吗

开机掉电  下管电压5V  明显的保护

网友E:
这小板,直接风枪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小板,直接风枪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就可以了

我没加   就换电容遇到的多

网友:
这机子确实也不太好拆

网友F:
尤其底壳上的长线  动了不容易摆回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尤其底壳上的长线  动了不容易摆回去

SHIDE 是的

网友:
可以  下次可以试试。。

网友:
通病还是可以的哟!!!学习啦 !!

网友:
可以借鉴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老机器一般电压转换管坏的比较多楼主真棒

网友G(2024-07-21):
楼主加的电容容量是多大的?
陶升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加的电容容量是多大的?

网友:
这机21年居然还能修到,这样的机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了

网友(2024-09-13):
楼主有详细一点的图片吗。。比如电路板上刮开的是那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