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鑫谷GP1350G小板问题

楼主(2021-07-17):
一台鑫谷矿电,短接就保护,5VSB 5.13正常,绿线4.07
拆开量,短接,12V 12.27  ,   5V  4.2   ,  3.3V   3.35
拆下两块小板,样子一样

APW7073,单独上可调电源12V 调到12.17v  ,3v3板输出4.62v
5v板输出9.57v ,但是一上回主板上,3V3板正常,5v板又变成4.2v
1-2秒就保护了,单独测试时,APW7073的FB脚无电压,上回主板FB 脚也没有电压,但是电压可以降下来,什么原理?
5V板与FB脚相连的3个电阻都换过新的了,还是一样
3v3

5v
不知道是司马问题了

网友:
更换APW7073试试!

网友:
也换过几个了,开始也是以为是7073的问题,可惜不是

网友A:
5v板输出9.57v ,)打错还是?理解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板输出9.57v ,)打错还是?理解不了。

嗯,就是这个电压,而且还不稳,跳动,3V的板 也一样不稳,但是装回板子上就稳了

网友:
楼主有进展吗?分享一下吧............

网友:
APW7073焊接温度控制在200度,焊接时间3秒,两个三极管拆下换新,基本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加了负载再测试

网友:
第二张图最右边有条小铜脚,那个是取样端,要和输出端连起来才能稳定输出。
我手上有二个电源也是一启动一抖就保护,基本上和低压没什么关系,主芯片莫名其妙的通过光藕输出停机信号。pcb是黑的,扒线路快扒瞎了眼。不修了当配件。

网友:
单独测小板,不能空载。就是5v输出小板有问题。3.3v放过它吧。

网友:
电桥测量电容,指针表测量MOS管是否正常

网友:
把拆下来的小板加上负载阻尼电阻再测输出电压

网友:
小板out加几十欧的负载电阻试试,还跳变就换输出滤波

网友:
修电源的高手真多

网友:
矿龙的小板之前试过。接12V后面输出电压是是正常的,这个可能还是小班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