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坏显存位置

楼主(2021-07-17):
师傅们帮我看看是那颗坏了 谢谢了

网友:
我也看不懂,感觉像是C1

网友:
最后一个有问题

网友:
C通道的高字位

网友:
倒数第二颗

网友:
C1坏了!更换就行!

网友A:
对于这种正反面都有显存的笔记本显卡,高位在正面,低位在反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这种正反面都有显存的笔记本显卡,高位在正面,低位在反面

谢谢你

网友B:
C通道高位显存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通道高位显存有问题

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,这玩意不好玩

网友:
c通道 第一颗

网友:
修到显存的不多
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倒数第二个

网友C:
你好 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 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

显卡显存测试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这种正反面都有显存的笔记本显卡,高位在正面,低位在反面

谢谢你了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我以前都是先换gpu,再一颗一颗的换,看来我要学习一下了。。。